伺服问题

楼主(2014-09-22):
伺服控制器和PLC的Y0,Y1,之间连接的2.2千欧的电阻有啥作用,如果不加电阻会有啥后果。

网友A:
限流。控制在10ma左右,具体参考手册

楼主:
没有电阻会烧伺服放大器吗

网友B:
不会,最好用5VDC的。

网友C:
看是什么定位模块了?如果是QD75P的话是集电极开路输出,为24V,而驱动器接收的脉冲信号一般在1-1.5V左右,所以加2.2K的电阻为了分压

网友D:
伺服里面脉冲输入口右个光耦开关,光耦是5V供电的,PLC是24v的需要加限流电阻

网友E:
限流电阻要加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限流。控制在10ma左右,具体参考手册
呃,是限流吗,我一直以为是分压啊。PLC输出是24,伺服那边需要是5V。

网友G:
限流电阻来的,有的伺服驱动器有分24DC和5DC两面三刀种电压的

网友H:
8楼正解, 驱动器接收脉冲信号有5V和24V之分, 如果是24V的,就不要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