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西门子200PLC模拟量处理

楼主(2014-09-22):
请教大家一下200PLC和WINCC通信。
我想做一个温度报警,报警值设定可以直接在WINCC设定,这个200程序怎么做。
我用比较指令的话,报警值只能在程序里写,我想直接用WINCC画面上做一个上限和下限报警值得设定。 200PLC程序怎么写。

网友A:
用V区变量做比较值,可以通过上位机修改

网友B:
200plc和wincc通过opc实现通讯,温度变量放在V区就可以了,。至于在wincc上设置上下限,报警,最简单的,画两个圆,通过条件改变颜色就行了
西门子200PLC模拟量处理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