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多点定位怎么做示教呀?

楼主(2014-09-22):
如题所示,不知哪个牌子的好做?

网友A:
什么牌子都可以,就是看你编程的水平而已。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基恩士伺服有示教功能。
相信自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都可以,就是看你编程的水平而已。
示教怎么做!望前辈略指一二

楼主:
明白,点动到某点,把两轴的脉冲量保存,启动运行模式设备就按保存的脉冲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