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3):
不知是什么原因设定的40度,在40度之前D150的值一直都是32767,40度之后就变成-32768,为什么会是两个极端呢,温度只是在40度左右而已。请大神们帮忙看看。

楼主:
这是小弟编写的程序

网友A:
三菱的PID应该有自整定功能吧,用自整定试一下,还不行的话得要自己调PID参数了

网友B:
P 跟 I 一定要设置,控制方式为反向动作其他没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 跟 I 一定要设置,控制方式为反向动作其他没什么了

都设置了啊,那一般设为多少呢

网友C:
请设定PID参数组里面的输出上限与下限后看看。

网友D:
现象是由 积分时间设置太大造成。适当减小比例增益和积分时间,但若要得到最佳的整定效果 ,可以采用自整定功能,程序残参照编程手册案例。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E:
PID调节并非一个结果,而是一个持续的调节过程,如图所示 D150应该是一个变化的调节值,如果当他达到最大值32767时就表示设定值 与 目标值有过大的正偏差,需要急速的补加正方向的偏移量!

如果到最小值-32767就表示 有过大的负偏差,需要急速的补加负方向的偏移量!

按照楼主这种情况,绝大多数原因是PID参数没有设置正确,导致调节速度过快,一瞬间就过去了。。或者是温度传感器反馈值没有变化。

记住,PID是一个闭环控制系统。需要实际传感器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才能体现出pid调节的效果。   D150的值在0附近 有周期规律的变化才是正确的。

由于太久没有用三菱fx系列的plc    如果印象没错,之前我们的p都是几千或者几万的设,,,I是10  20 30这个样子的。。不过PID参数是针对不同的系统进行设定。所以需要自己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E:
PID调节并非一个结果,而是一个持续的调节过程,如图所示 D150应该是一个变化的调节值,如果当他达到最大值32767时就表示设定值 与 目标值有过大的正偏差,需要急速的补加正方向的偏移量!

如果到最小值-32767就表示 有过大的负偏差,需要急速的补加负方向的偏移量!

按照楼主这种情况,绝大多数原因是PID参数没有设置正确,导致调节速度过快,一瞬间就过去了。。或者是温度传感器反馈值没有变化。

那请问我的程序编写的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