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绝对定位问题请教

楼主(2014-09-23):
DABS X22 Y5 D8340
我用的是三菱J3-70A伺服器,
上面指令中,Y5是合伺服开启接CN1的15号脚,按理解伺服要读取地址,先要将SON开启,那么再之前是不是需要先将Y5置ON
可是我有管是否先置ON,ABS读取都不成功,指令执行头两秒钟Y5,Y6,亮起,Y7闪烁,两秒后一起熄灭了,D8340的值很快变化然后在1431666551停止,
结果是读取不成功,超时报警,
请问是什么原因
电镀设备自动化

楼主:
FX-3U-80MT,内置定位功能Y0输出脉冲,Y4输出方向
电镀设备自动化

楼主:
反复检查过接线和设置,也试过绝对定位,和增量定位,都不行,放大器也没有脉冲积累,
求大侠帮助,原因在哪里,
电镀设备自动化

网友A:
不需要手动置NO的 ABS读完自动置NO的

网友A:
Y0输出灯有没有闪

楼主:
嗯,我把Y5置ON,和不置ON一个样子,
Y0不亮,在ABS读取的时候就不正常了,一直处于ABS超时报警中,AL_E5
电镀设备自动化

网友B:
请教一下,ABS之前,是不是要找一次原点(也就是说新设备刚装好),用DZRN找原点,伺服ON的个脚被ABS指令中占用,怎么才能把伺服使能了?

楼主:
我理解是ABS指令自动置ON SON,不用再理会
因为ABS指令单独运行时正常时,SON会接通
电镀设备自动化

网友B:
运行DDRVI或DDRVA也会接通?

楼主:
你只要运行绝对系统,ABS指令是长期执行读取的,
电镀设备自动化

楼主:
ABS指令还是不能正常读取
电镀设备自动化

网友C:
dabs的驱动触点在abs读出后扔保持on
驱动器先上电
第一次用是必须做归零。
驱动器是否设置为绝对位置系统pa03

网友B:
也就是说先ABS,正确后再ZRN,还是DRVA  K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