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改】信捷op320v8.0文本和信捷xc3系列plc相互通信问题

楼主(2014-09-23):
刚学的plc,有些不懂的请教,信捷文本编辑op320a v8.0 画面程序已经做好,里面的相对应的plc线圈号和寄存器号不知道填什么!信捷xc3 plc 的原程序也有,下面的解压包里!文本编辑软件是官网的【OP系列画面编辑软件OP20 V8.0x(支持信捷XD系列PLC)】plc软件【XC系列PLC编程软件XCPPro V3.3K】都是在官网,高手们帮我解决下!!!!现在plc程序已经注释名称!
描述:文本和plc程序 修改后的plc注释

网友A:
这文本程序你不知道地址,作用是如何写出来的呢?是不是看了文本写的照抄?再就是程序没有注释,你多少也要说一下这是个啥东西,人家才好分析呀,估计你是不是有一台这样的设备,plc程序你下下来了,但文本无下传所以你没程序,你就在原来的机器监控plc操作看对应那个点动作,才好分析。
文本是我按照原来的显示屏抄下来的

网友B:
于你在PLC程序里的地址一直即可,比如启动按钮在PLC程序里用的x0或者m0,你在文本按钮里就用x0或者m0就可以,寄存器也是一样的,如果是做设置就把设定勾上,做显示就不用管了。你的页面翻页键就不用做,直接按文本上的上下翻页就可以。
相互学习

网友A:
楼主;你把文本的文字说明白一点,再就是输入,输出点各接的啥,我来帮你分析一下。
你的邮箱是多少,我发给你!我的作用

网友C:
PLC的程序,一定不是你写的!
不是我写的,所以不懂,请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