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3):
各位前辈有没有好点的《学习方便的或者是实用性强的》在淘宝一搜一大把~也不知道那种好点!望前辈们指教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英明选择,PLC没有前途,改学单片机。建议楼主要学的话,带视频教程的学习,这个东西摸索很费劲的。看着视屏,同步学习快点,以前上过几课,哎,比学PLC更费脑子。看你爱好了。

网友B:
楼下认为plc有前途么?

网友C:
表示从单片机向PLC学,两者的应用场合有很多的不同,1、从安全性上来说,单片机远不如PLC    2、PLC可以不停机就可以修改程序 3、C有梯形图直观与方便?现场的人调试难度会有多大?  4、单片机能在设备正常运行时正确的监测I/0信号?场合不同,需求也是不同的!

网友D:
360行,行行出状元,不要说那个好,那个不好。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E:
楼主想做码农呀,单片机和PLC两个不同领域,虽然PLC也是同单片机组成,但相差却太远.单片机想入行可不是PLC那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明选择,PLC没有前途,改学单片机。建议楼主要学的话,带视频教程的学习,这个东西摸索很费劲的。看着视屏,同步学习快点,以前过几课,哎,比学PLC更费脑子。看你爱好了。

呵呵!兄台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呀

网友A:
以前在电驴上下的,不过现在电驴好像不行了,你在找找吧,很多这样的全套视频。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表示从单片机向PLC学,两者的应用场合有很多的不同,1、从安全性上来说,单片机远不如PLC    2、PLC可以不停机就可以修改程序 3、C有梯形图直观与方便?现场的人调试难度会有多大?  4、单片机能在设备正常运行时正确的监测I/0信号?场合不同,需求也是不同的!

你说的这些单片机都可以做到,而且还可以做的更强大,西门子400也不过是单片机开发出来的,这个只不过看开发者的水平有多高。
如果我们按一般的能力来讲的话,做不了系统,就只能随便搭两小电路玩玩的,当然没有PLC来的好,开发容易,编程方便。

网友G:
Arduino 你去搞这个,做应用很快的

网友H:
干单片机或者是plc没有本质区别,区别在于你适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有一单片机开发板

什么牌子啊?好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学习单片机最好的方式就是自己找个实际的项目去做,这样可以很快上手,你是哪里人啊,我是沈阳,我手头到是有项目,如果有一点基础的话我可以免费带你做项目。QQ41358793

我在广东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