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3):
检测的要求是:

首先我对传感器我设定一个距离,
工作时,
当光电开关检测到物体的距离比设定值偏大时,第一根线给一个开关信号。第二根线和第三根线不给信号。

当光电开关检测到物体的距离等于设定距离时,第二根线给一个开关信号。第一根线和第三根线不给信号。

当光电开关检测到物体的距离小于设定距离时,第三根线给一个开关信号。第一根线和第二根线不给信号。

传感器检测的距离50~250mm可调。检测的距离误差不大于1mm,也就是+-0.5mm。检测的物体是金属,不是抛光的面,需要斜着照射,角度大概在20度左右。

网友A:
能有达到你目的的,可能不是你想的这种方式

楼主:
一般距离控制用是样的方式?

网友B:
我用过的是sick激光测距,挂dnet网络,有反射板。

你这种的少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的是sick激光测距,挂dnet网络,有反射板。

你这种的少见

SICK的贵得要命,少说也要几千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ICK的贵得要命,少说也要几千吧

网友D:
三个开关量输出的印象里没,你恐怕只能用模拟量输出的来完成

网友E:
开关量的,你尝试用三个光电呗。要不就用模拟量的啦。基恩士好像有模拟量输出的

楼主:
谢谢打家,那用模拟量怎么实现呢?我不会编程,只是觉得用我上面说的方法简单。

网友F:
你如果想用光电开关来实现精确度1mm的误差是不现实的。一般用来判断相对位移的使用光栅等以线而非点的传感器。

网友G:
各种厂家生产的激光测距仪,用漫反射的,不用那种镜反的。profibus或者其他总线通讯的。你要的效果只能编程实现,

楼主:
是用在漫反射的情况下,精度1毫米要求不高阿,没有这样的光电开关吗?

网友H:
光电开关的设计就不是精密控制的。

楼主:
没有吗?精度高的光电开关呢?

网友I:
基恩士有一款激光传感器 价格在1800左右 可以实现

网友J:
松下CX400 0-100MM垂直检测 也有长一点检测距离的,自己找找看。很便宜不贵 不过距离远点的价格不一样

网友K:
引用 楼主:
没有吗?精度高的光电开关呢?
精度高的光电开关没有!

楼主:
好的,谢谢你们阿,我去看看
qq472463174

网友L:
别把程序里面的编程要求 赋予光电开关哪里
按你所述可用3个普通的光电传感器
设置个3个可感应距离
就能完成楼主所述
蚀刻机 清洗机 显影机 PCB 水线 自动化设备
跨国公司 本人常驻泰国 从事工控十多年

网友M:
光纤,光电,激光类的传感器,因为要靠光反射,如果使用场合光线变化很大,要考虑加辅助光源,你检测的工件表面粗糙度一致性做的很好的话,可能可以实现1MM的精度

楼主:
好的,谢谢你们

网友N:
基恩士有种激光GV-21系列的距离传感器不错,推荐下
没有所谓失败,除非你不再尝试。

网友O:
楼主可以了解下电子尺,成本应该比较低量程刚好。

网友P:
用模拟量的传感器 邦纳的很多 便宜2K不到,你把距离通过模数转换成数字信号,根据数值编程就可以了

网友Q:
建議使用sick雷射測距或基恩斯的

楼主:
谢谢你…我去看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I:
基恩士有一款激光传感器 价格在1800左右 可以实现
什么时候型号的??

网友R:
光电开关有回差距离的,达不到你的要求。
比如说,距离10mm时开始动作,可能退到6mm才能复位。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输出信号稳定,避免反复高频率动作。
还是考虑一下光栅传感器,和激光传感器吧。

网友S:
光电测量精确定到1mm 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