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8EYR扩展模块

楼主(2014-09-23):
请问一下大家,我目前使用的是FX1N-24MRPLC,输出点无法满足输出条件,购买了FX2N-8EYR输出扩展模块,请问一下程序如何去写,PLC输出只能到Y10,扩展模块输出编号如何去写,谢谢大家

网友A:
我们用1N的都是配FX0N的扩展,正常编程序。

楼主:
怎么写啊,我的PLC只能到Y10

网友B:
你要是不确定的话Y10到Y27分别置位试试就知道了
mythic

网友C:
下一个8点起始

网友D:
请教一下,1N的能扩展2N的IO模块吗?

网友E:
FX1N-24MR输出应是Y0-Y11共10个输出点。扩展输出应从Y20开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1N的能扩展2N的IO模块吗?
FX1N扩展FX2N-8EYR确定是可以的。

网友G:
支持7楼 ,挂一个8EYR从Y20到Y27,再加从Y30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