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ENCF基恩士数字控制器 JC-500 荷重显示器

楼主(2014-09-23):
那位大神用过 这种数字控制器 JC-500 , 我的生产线有一个出现 “负值数字” 报警 。求解决!!急!

网友A:
很多年前用过,很贵的,现在没用了。像你这种情况应该是传感器已经受力了,或传感器接线有问题。

楼主:
原先是运行正常好的, 我没有关电 直接把扭矩传感器线接另外一台JC-500 试了一下, 再按原线接回去, 运行时测量结果为负值数字。 我就想不明白了??

网友B:
哈哈,重新标定吧

楼主:
模似量的线接反了, 今天弄好了,

楼主:
A + 、C - 是电压 B+ 、D- 是模似量电压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