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脉冲故障,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4-09-23):
我有一台西门子PLC控制步进电机,程序是I0.5启动,Q0.0发脉冲,步电动电机运动。用了几个月后,有时按启动I0.5
后,Q0.0发脉冲电机会转,有时按I0.5启动后不能发脉冲。输出的Q0.0点指示灯不亮无输出,电机不能转,有时又可以。
请问这与哪些原因有关,谢谢。

网友A:
检查硬-----模块有无电源,或换个点试试 及程序有无双线圈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楼主:
PLC输出电源是DC24V,输出是22V多一点,这个程序已经用了三年了。外部开关只有三个,都是好的。输入指示灯也有亮,就是按下启动,脉冲输出点Q0.0有时可以,有时就不行了。没有什么规律。很纠结。万分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B:
如果是用步进电机的话会出现以上情况,最近本人也遇见类似的情况、还真不好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