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4):
TK6070IH型号,程序编译完成,开始下载后,触摸屏上显示“Downloading files”,
等到下载完成,电脑上都显示“触摸屏完成重启”了,触摸屏上又回到一开始
“i series”字样的logo。。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正常呀
致远工控 ----诚信至上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因为触摸屏设置-》一般属性里的HMI型号没有选对,
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