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J65BT-D62远程高速计数器模块

楼主(2014-09-24):
三菱AJ65BT-D62远程高速计数器模块后面电压设定pin 24V 12V 5V 是怎么设定的呀~~~代表什么呀
求大神求大神解答啊

网友A:
寫模組的rww設定,就可以了.
電壓選擇看編碼器的使用電壓就可以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寫模組的rww設定,就可以了.
電壓選擇看編碼器的使用電壓就可以
我的意思是那个JUMPER连接片是做什么的,如果是看编码器的话,是怎么对应她的电压.能否具体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