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卡扣是否到位

楼主(2014-09-24):
如题,一块形状规则的白色胶垫贴到一块黑色的塑料上,要检测胶垫2边6个卡扣是否扣好,并且同步在人机界面上提示每个卡扣的状态,没装好就报警,考虑用电涡流传感器或者模拟量输出光电开关来和贴好的做比较,大家看可以吗?或者有更好的方法,图片才拿到,和描述的有区别,大家看看

网友A:
不是有CCD影像传感器么?
这个,一个要经济可靠,二个客户不要用视觉,说太贵而且不稳定,还有我讲错了要求,是检测2边6个扣子是否扣好,其他不需要检测

网友B:
最好上个照片,要不不好帮你研究用何种传感器.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客户描述的产品情况错误了,实际白色的部分是硬塑料,很简单,已经解决了,之前说的视觉传感器,激光位移传感器,光电开关都被否决了,用了接触式的位移电阻尺算位移就行了,经济 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