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4):
一个电机,正反转控制。工作过程:启动正转30秒,停止10秒,反转30秒,停止10秒,在正转30秒。。。。。。往复运行。不用PLC控制,用时间继电器来做,如何设计电路图。

网友A:
继电器做 电路复杂

网友B:
如果是学习,看你的级别应该不难,PLC可以在,电路也可以做。如果是为了省钱。有种编程时间继电器,可以用。国产PLC也可以。

网友B:
淘宝几十块一个。编程时间继电器。

网友C:
用双时间继电器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双时间继电器做

对的,搞个双回路时间继电器,直接接在常开触点上即可,面板上设置好时间.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对的,搞个双回路时间继电器,直接接在常开触点上即可,面板上设置好时间.

双回路时间继电器,也不方便的。他有正反转的。如果就是一个方向转就双回路时间继电器方便的。

网友E:
欣灵电机正反转控制器,一个就摆平,弄那么多东西干吗

网友F:
刚画的草图
SB1正转启动,   SB2反转启动.
KT1和KT2是30s延时.
KT3和KT4是10s延时.

网友G:
没有一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