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出伺服电机行走距离显示在触摸屏上

楼主(2014-09-24):
怎么测出伺服电机行走距离显示在触摸屏上

网友A:
我也是新手。大概是这几步。距离,直接用你发的脉冲算就可以了,编码器算的也可以。然后放到PLC 储存器上。用触摸屏组态做个数字显示的读PLC上的储存器上数字。

网友A:
几句话说没说不清楚。你先要会控制伺服电机,然后触摸屏和PLC通讯要知道。

网友B:
根据伺服转一圈的脉冲数和距离,换算一个脉冲对应距离多少,触摸屏直接读PLC储存器上的脉冲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伺服转一圈的脉冲数和距离,换算一个脉冲对应距离多少,触摸屏直接读PLC储存器上的脉冲数
具体程序是怎么写的,提示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