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加装导程5mm的模组,以13-38mm/min速度行走,要求行程在2mm之内,

楼主(2014-09-24):
步进电机加装导程5mm的模组,以13-38mm/min速度行走,要求行程在2mm之内,超过2mm就停止,能达到精度要求吗,请问这样能不能实现,如果不行是否要使用伺服电机? 行驶过程中有推力

网友A:
楼主所述导程是什么意思?是指丝杆螺距吗?
国产的许多电火花线切割机都是用的步进电机,只要选型和控制得当,精度、速度和扭力应该不是问题。步进电机拖动主要问题在于开环控制,任何情况导致的失步/丢步,控制器无法获得反馈。

网友B:
控制在0.01mm精度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