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4):
       如题,  走过路过的 各路 大仙,发表下看法,   要是一台机器 追求速度   PLC控制快呢还是 单片机控制快

网友A:
貌似时间差距非常小的。机器用PLC还是单片机,我个人感觉,批量生产的单片机。非标设备PLC。并且PLC抗干扰比较好,单片机个人水平。

网友B:
你这个问题太泛泛了,具体点。外围是啥设备,一个循环多少时间?

网友C:
当然是PLC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

网友D:
PLC的核心部件就是单片机,你说那个快?程序是关键。机器周期也是关键,还要看你控制的设备是否适合便于单片开发
天行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LC的核心部件就是单片机,你说那个快?程序是关键。机器周期也是关键,还要看你控制的设备是否适合便于单片开发

个人认知,小型PLC使用单片机,中大型PLC都是使用CPU。
单片机使用在小型的大批量的设备是不错的选择。
不断向前

网友F:
追求速度那可靠性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个人认知,小型PLC使用单片机,中大型PLC都是使用CPU。
单片机使用在小型的大批量的设备是不错的选择。

你搞混了单片机和cpu、的概念。

楼主:
可不可以这么认为,在标准的机器上用  单片机,因为那些动作时一程不变的,不标准的机器用PLC方便我们随时改动   加 减功能

网友H:
与控制器没有多大的问题,
PLC运算处理速度是 基本指令0.7US/指今,功能指令100US/指令。
刷新速度非常快。

网友I:
你的执行器有那么快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个人认知,小型PLC使用单片机,中大型PLC都是使用CPU。
单片机使用在小型的大批量的设备是不错的选择。
中大型的PLC使用的内核也是单片机,级别更高,速度更快,功能更强而已.
古老的大型PLC使用CPU的多一些.像施耐德的大型PLC以前就是直接用的奔腾486

楼主:
说到底 PLC 的核心 还是 单片机, 由此证明,单片机 好过PLC???

网友K:
楼主是要控制什么设备?两样速度差不哪去,除非你要控制us级别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