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SGDM驱动器 反馈PAO PBO 正常输出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4-09-24):
从驱动器CN1输出的引脚33,34,35,36,正常情况下输出是多大的啊 或者说高电平多少,低电平多少,现在PAO和/PAO之间的电压小于0.5算正常么
编码器是增量型,补充:又或者是可能哪里设置不对
本人新手,能帮忙的请帮忙解决下,先谢了

网友A:
不正常,和设置没关系。正常转的时候大概1点5伏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

楼主:
就是在1.5V跟0之间变化么,有可能是什么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