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温度控制

楼主(2014-09-24):
大侠们,用触摸屏和PLC控制电加热一般要怎么控制呢,主要的思路是什么?需要哪些硬件,我想用三菱的温控模块,FX2N-4AD-PT

网友A:
朋友首先考虑温度控制要求,对温度控制要求不高,你可以选择比较指令可以,如何对问题控制要求比较高,那选择PID指令。

网友B:
温控器不是更方便直接

网友C:
用PLC做温度控制,做得再好也没有温度控制器控制的准,简单的正负5度的应该问题不大.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PLC做温度控制,做得再好也没有温度控制器控制的准,简单的正负5度的应该问题不大.
比较指令可以做到正负误差5度?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E:
正负5度? 等于10度误差, 也太大了吧?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