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FX3U系类YO脉冲的 的求教!

楼主(2014-09-24):
FX3U系类YO脉冲的 的求教!
D8342 Y000用 偏压速度 -----做什么的?
D8345 Y000用 蠕变速度 -----做什么的?
FX 3U YO的初速度怎么设置啊?
怎么我麻袋运行的瞬间好像有点冲击力··机器有点晃!

网友A:
偏置速度没用过,一把都是设置0.蠕变速度是DSZR命令搜索到原点时的低速等待Z相信号,启动有冲击力是不是加速时间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