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p4n脉冲当前值断电如何保存

楼主(2014-09-25):
程序如图,但是断电后再上电当前值无法写入

网友A:
我没用过Q系的,但应该可以吧!因为我用的都是FX系的,都可以做脉冲当前值保持!

楼主:
我也是第一次用Q,写法也是按照之前FX的写的,但是怎么都不可以

网友B:
当前值保存有何意义呢?
关电后伺服被人手动转过呢?

网友B:
可靠的做法增量型应该重新找原点
绝对型应该是读取伺服电机的位置值

网友C:
你当前值D200为0,你怎么写啊,把0写进去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