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CPM2A的上传程序问题

楼主(2014-09-25):
请教大家,我有一个CPM2a的PLC,程序上传可以,看到程序末尾的end了,
但是没看到模拟量的使用程序,因为我只有一个主机,模拟量的模块,没在手边,
这样我读不到模拟量的程序的吗?或者是其他的方法吗?没用过欧姆龙的的。

网友A:
找到模拟量的通道,一般会用传送指令来做。

楼主:
这个程序里没看到MOV的指令啊,

楼主:
CPM2A的话,如果我上传到PC的话,像三菱一样,所有的程序都一次型全部上传的哇?是吗?

网友B:
所有的程序都是一次型全部上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