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自动化控制柜中的断路器以及对应的导线的线径如何选择?

楼主(2014-09-25):
比如说下面的这条之路中: 三菱E740的1.5KW的变频器,接的电机是三相交流电机 380V 1.5KW 那么保护该之路的断路器的电流需要选择多大的?断路器上下两端的导线线径该选择多粗的?有什么规范没有?

网友A:
6A断路器,0.75或1.0平方可

网友B:
工业用的电机我一直都不低于1,5平方的线径,不管电机多小.10A或16A断路器,1.5平方以上电缆.

网友C:
我一般用1.5的线,断路器用16安的

网友D:
经验1KW电机2A电流

网友E:
看看这个有没有用
5L 有点浪费了 。但还是很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F:
5楼的朋友,用的接触器与断路器,是不是太大了一点,感觉有点浪费了。不知其它朋友,如何看。
大师 你的建议是多少?怎么选择?

网友G:
可以点的变频器一般会在说明书中把主回路等周边设施都配置好了的,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H:
5楼朋友,我觉得接触器电流应该大于断路器电流,否则接触器烧一块了断路器才跳,我也觉得电流选的有点大

网友I:
接触器选大点没关系,断路器选个合适的好一点,毕竟还有个短路保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