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5):
要做三菱PLC PID 运算程序,要求根据数据的变化改变输出值  。你好 。我把要求说下  。称重系统,配置触摸屏,三菱FX1S   康沃G3 变频器 ,要求写出PID运算程序,  PLC脉冲输出控制变频器频率。开始运行下料时是快速  。由触摸屏手动调节。当数量到达一定范围,使用PID 运算输出速度  由大变小。也就是重量变大,速递变下 。比如重量设定是300克,慢速设定为70克,当重量到达230的时候,后面70克就用PID 运算输出。速度由快速慢慢变小,比如快速是80赫磁,速度从80赫磁慢慢的变慢到零,这个快速随手动变化  。如果快速是45赫磁那么当重量达到230的是后,那么PID控制速度由45赫磁随重量的变大  。速度由规律的变慢,只到重量到达300克PID 输出为零。在这程序中 有三个数据是触摸屏给定    重量设定【300克】,  快速设定速度【80赫磁】。  慢速的克重量【70克】这3个数据会根据需要变化。只写出PID运算 和脉冲输出这块就可以了 。我的联系方式:QQ   ;2539623382            不清楚的可以点话联系 ;13989715556     谢谢给报酬
jianming

网友A:
精度要求怎么样?

网友B:
少见这样控制.....

网友C:
用Q系列做过PID控制,没有过FX1S,支持PID吗?
请多关照!

网友D:
估计,你这样称重,比较那实现;
关键还是你要的控制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