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4-09-25):
我的cpu型号为315-2PN/DP,硬件组态没有问题,设置好pg/pc口后,编辑Ethernet节点后可以找到mac地址并且设置了ip地址,pc机ip为172.16.1.23 子网255.255.255.0 网关172.16.1.1,plc的为172.16.1.27,其余的一样,但是下载的时候显示:在线:无法建立连接,连接伙伴未响应。是我少了什么步骤吗?

网友A:
可能是下载通道不正确
长期求购西门子PLC QQ:2583212592

网友B:
你习惯用这个网段啊

网友C:
用这样的方法下载应该没有问题的。
有三点要注意:
1、设置S7的PG/PC通讯方式为TCP/IP模式;
2、通过MAC分配给PLC的IP地址要和硬件组态时设定的IP地址要一致;
3、点击SIMATIC 300(1)下载,把硬件和程序一起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