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5):
FX1S\FX1N可以加FX2N模块吗

网友A:
FX1N可以加FX2N模块,FX1S不能扩展

网友B:
FX1S可以加扩展板,不能2N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1N可以加FX2N模块,FX1S不能扩展

那我怎么查到

FX1S系列PLC综合介绍

三菱FX1S系列PLC适用于最小的封装,它是希望低成本的用户在有限的I/0范围内寻求功能强大的控制的首选目标。FX1S提供最多30个I/O点,并且能通过串行通信传输数据,MT机型还具备定位能力,广泛运用于各种小型机械设备上。
FX1S还具备以下特点:
定位和脉冲输出功能: 一个PLC单元中每相能同时输出2点100KHz脉冲。PLC配备有7条特殊的定位指令,包括零返回、绝对或相对地址表达方式及特殊脉冲输出控制。
能通过FX1N-2AD-BD,FX1N-1DA-BD实现模拟量输入,输出。
能安装显示模块FX1N-5DM,能监控和编辑定时器、计数器和数据寄存器。
网络和数据通信功能: 可连接通讯板:FX1N-232-BD,FX1N-485-BD,FX1N-422-BD 。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我怎么查到

没错啊,你看它能扩展的模块后面都是BD啊,BD就是扩展板,扩展在运行开关附近的接口上,那些里面你只能用一个,譬如用了FX1N-485BD,就不能再用其它的扩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