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制图如何练

楼主(2014-09-25):
各位大侠,我想学学机械方面的知识,就是要求不高,能看见一个设备,我能用软件绘制出他个各种零件,加工机构能根据我的图纸加工出来就好了。
我的目的就是能复制机械部分。
哪位大侠能给我个实际的参考建议。
首先我说明本人对机械一点也不懂,只能大概看懂图纸, 我一直从事电气。 不知从哪里学起?????

网友A:
首先找一本机械制图的书学习,同时学习2D制图软件,如CAD或国产软件CAXA,基本掌握2D制图在学习3D制图软件,如solidworks软件。

网友B:
我是机械专业的,以前老师说要学好机械制图要从机加工做起,以前不懂现在懂了。能画图的人多的是,现在三维的也很容易学,但是要让画的图能好加工,好装配,或者说工艺性好就不得不从最基础的机加工做起了。、
如果熟悉了机加工,画的图想象加工一遍没问题,你的图就OK了,否则东西画出来的不一定做的出来。切记切记!!!!

网友C:
长对正,高平齐,宽相等。90年代俺老师教俺的,呵呵

网友D:
同意2楼的,要懂机加工工艺,知道各种机床能加工什么样的零件能保证多少精度,零件间配合的尺寸公差和零件差形位公差,这样出图纸加工出来的零件才好装配和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