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5):
用欧姆龙的触摸屏,松下的PLC控制上银滑台模组跑位置,编好的位置程序运行一会就丢失了,存储不住,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有传清零的信号呀!或者是不是用掉电保持?

网友B:
那要看你具体的PLC 触摸屏  和程序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松下plc的吊电保存区很小,不然要加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