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伺服在最高转速和最低加减速下不稳定。调节什么参数

楼主(2014-09-25):
如题目。。。现在伺服电机是3000转。
加减速时间是0.1秒
现在出现问题是有时候在运动刚才会好像突然卡一下,强烈震动慢慢往目标位置走。
我增加加减速时间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但是增加加减速时间达不到要求,只能保持加减速时间0.1秒。
比如刚力。增益什么的我怎么调节
刚性现在只有10.
幸好负载不大。电机400W。本来是联轴器连接丝杆和电机的。修改成2个1:1齿轮转成90度连接丝杆和电机.
丝杆是日本NSK的 现在高速跑丝杆声音都变了,成丝丝的声音了

网友A:
请问你的是什么牌子的伺服?基本的资料都不说清楚大家怎么帮你呀

网友B:
有些要自动调谐,更有的还是手动找共振点。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网友C:
调整伺服驱动的响应速度吧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加减速度太小,调节其它也不好。
没有办法,增加丝杆的螺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