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遇到当电脑联机PLC在线时,鼠标就不好使了

楼主(2014-09-25):
大家有没有遇到当电脑联机PLC在线时,鼠标就不好使了

网友A:
干扰,接线不规范

网友B:
干扰了,特别是用转接线的时候。

网友C:
试过,干扰了。

网友D:
用触摸板呵呵!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网友E:
曾经也遇到过,但没去想太多,当时估计也是干扰问题,但有时不好,有时好所以也就没在意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F:
只能使用用触摸板。

网友G:
俺的电脑也是这样,外接鼠标用就行了

网友H:
干扰,电脑抗干扰能力太差,见过几台这样的电脑,我的电脑完全不受影响!

网友I:
设备有没有接地呀!

网友J(2015-03-02):
遇到过,有时拔掉本本的电源就好了。

网友K:
我觉得是供电不足的问题,谈不上干扰吧

网友L:
这个我碰到到过,我在现场调试,旁边在用氩弧焊机焊不锈钢管,只要焊机一点,我的鼠标就掉了,要重新插一下才好,拔掉电脑电源也不行。

网友M:
设备上有干扰源,如变频器,接触器吸合放开都会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