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5):
三菱FX1S PLC与亚控组态王组态画面连机时,组态王不能读取和写入已定义的plc中D0的数剧。请教大师们怎么办啊。

网友A:
把程序放上来,自有人会回复你。

网友B:
理论上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要看实际情况!
请多关照!

楼主:
用m8002将kxxx传送到D0中,程序运行正常,组态王不能读写D0。

网友C:
组态软件设置有问题。

网友D:
屏的程序没有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组态软件设置有问题。

组态软件连机操作PLC程序运行正常,设置显示D0的数剧只显示0,不能读写D0,变量也定义的是D0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E:
组态王对读取1s寄存器是有点问题的,估计是驱动有问题.     你可以找组态王公司要驱动.
     要是用2N,就没问题的.
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 电话18670873544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组态王对读取1s寄存器是有点问题的,估计是驱动有问题.     你可以找组态王公司要驱动.
     要是用2N,就没问题的.

谢谢大师指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