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三菱FN与电脑的链接线有0.5K这么大的阻值

楼主(2014-09-26):
我的FX2N与电脑的链接线,,我用万用表测了下,,只有三根是通的,,其中两根的阻值0.5K,,请问,为什么这么大

网友A:
本来就不能直通的,正规的是用IC集成块转换电平,而国内山寨的就各出各招,你的很不幸是直接用电阻降压来转换电平的。

网友B:
中间有转换电路

网友C:
本来就是嘛,232转422。山寨的就只用两个电阻转换,

网友D:
偏置电路,都有

网友E:
直通就就不对了,电平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