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帮忙看看这种LS PLC用什么软件可以打开组态?

楼主(2014-09-26):
有大神能帮忙看看,这种产电PLC 是哪种型号?具体要用哪种软件来打开? 是否是这种 【KGLWIN3.62(Chinese)050106】,不胜感谢!!!!

网友A:
LS的GLOFA-GM系列,用GMWIN软件打开程序;记得这个软件在英文网站可以下载,去试试看!
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B:
LS英文或者韩文网站可以下载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GMWIN 4.0 以上软件可打开!
http://pan.baidu.com/s/1o66wuxG
谢谢你了~不胜感谢~还想请问下,您这里有中文版资料过着使用手册之类的?
GMWIN(080325).pdf

网友D:
你不必忙活,这种PLC即便是你有软件也无法上载打开,除非你有源程序。这种PLC原就不在中国销售,一般是韩国设备。所用软件就是楼上说的。不信你可以试试

网友E:
楼上说的对,是韩国LG的PLC,在韩国销售,不能上载,应该可以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