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给解答

楼主(2014-09-26):
各位帮忙给个解答,我们公司办公楼楼层总开关用的是四极漏电开关,最近因为些小故障经常跳闸,能不能换成空开,换四极好,还是三极好,如不能换另需什么方法解决。

网友A:
可以总开关换成空开,分开关换成带漏电保护功能的开关就行了。
或者总开关继续用带漏电保护功能的开关,但漏电保护值调整的要大于后级的漏电动作保护值就行了。

楼主:
换空开对安全有影响吗?空开换几极的合适。能否给个详细的解说。

网友B:
老跳闸~到底是短路引起的还是电流过大引起的,要找出根本额~,如果是短路跳闸,你换在大的空开都没有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空开对安全有影响吗?空开换几极的合适。能否给个详细的解说。
1 我的理解是安全这个问题是相对的,没有绝对安全,除非你不用电!只能在安全和可靠性中间找个平衡点。
2 你如果换空开。当然换3相的,零线直接连接。

网友D:
故障无大小,安全最重要!你首先要查故障原因,是漏电跳闸还是短路跳闸,保护电路加一种要比减一种强。

网友E:
总开关是4P的,3相火线和1相零线都进漏电的,这样很安全。总开关下面应该有分开关,跳闸的时候检查哪一路跳闸不就好了,但是也要排除总开关额定电流是否能达到

网友F:
请确认一下,你的开关跳闸是,过负荷跳闸,还是漏电跳闸。
过负荷跳闸电流再选大一点的型号。
漏电跳闸,看一下现在漏电电流是多少,如果是30mA ,/建议你交换为100mA的。

网友G:
如果是过载的话,你摸下开关两侧会发热,那必须要更换开关,如果是漏电的的话要检查到漏电的原因,处理好就没有问题

楼主:
先谢谢大家给我的解答,现在我们楼层的总开关是4极160A 300毫安漏电,房间总开关是4极63安断路器,插座是2极C32 30毫安漏电,只要某一房间有漏电现象,不跳C32而跳楼层总漏保,因此影响其他房间办公。有啥方法解决?领导指示,要将故障控制在局部,本人想将总漏保换成空开,不知换四极好,还是换三极好。 (只是漏电不是短路)

网友H:
总开可以换3级空开,房间用漏保。

网友D:
换开关不如查找漏电原因,你换再大漏保都没用!

网友I:
有条件,一个个房间依次接通,看那里漏电了

网友J:
漏电保护的问或者功率太大
看看电路附近哪有金属传导物,清理干净。
看一下电路中有没有类似镇流器可以产生冲击电流,反复冲击的原件。
算一下电路带负载工作的总功率,看看空气开关脱扣器的容量是多少,如果空开容量小,直接更换大功率的空开。
必须接地保护,一般来说正确接地保护,是不会因为漏电而跳闸的。
回想下,最近公司有没有更改线路,或者置办了什么新的用电器。
海纳百川

网友K:
总开关用3相断路器;零线直接;厨房间;电热水器;电开水箱等等必须用漏电保护器;如果总开关用漏电保护器的话;特别是有很多办公室的话;线路林林总总;漏电保护器很容易动作的;有些事理论上可以;但是实际中确实行不通的;
请教,安全与稳定综合考虑使用3极好还是4极好。从动力柜看是三相五线制,配电室变压器端没看,感觉是TN-S.      像你所说办公室线路林林总总,四极漏电很容易动作,想更换,给个具体的建议。    先谢谢啦。
真诚到永远

网友L:
故障点不找出来,就换开关哪个老师教给你的。是漏电还是过电流还是漏电开关坏了。
海纳百川

网友K:
一般电流达到100a以上都是三相4线进去的;我个人认为零线特别重要;一旦在总开关处断零;几乎所有的电器要报废;开关断相不要紧;如果一旦零的那相断了;完了;漏电检查非常麻烦的;特别是共火共零的更麻烦;每一间单独的方便;有的线质量差一点的;在混凝土里面;就是没有破皮;漏电保护器同样跳;查不出;装分路漏电保护器;
真诚感谢!给我问题的解答。
真诚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