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6):
CPU 315-2PN/DP的PLC,有两套系统,PLC都是一样的都在同一个现场,现场已有HMI工控机.现在想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在公司总部再做两台HMI工控机进行监控,求各位大神,给个方案,或给一个案例!

网友A:
瘦客户机,固定IP,端口映射

网友B:
用无锡北辰的BCNET-S7通讯网管,将数据以MODBUS TCP协议输出

楼主:
有没有那位大神用路由器做过的呢!

网友C(2014-12-10):
互联网进路由器,下面分地址给工控机,plc。工控机里面装个远程协助软件,飞秋,qq 都能实现,前提是网络要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