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PLC定位问题请教

楼主(2014-09-26):
各位大神,我想用一组脉冲输出点控制2个步进电机(比如Y0为脉冲输出,Y4为脉冲方向)完成同样的动作,是否能实现,怎么样实现?求各位大神解惑,谢谢!

网友A:
顶你下。你是2个驱动器,还是准备用一个驱动器。

楼主:
用2个驱动器,用一个驱动器,我怕驱动器受不了

网友B:
听说有人这么试过据说效果还行,你可以再试一下!

网友C:
2台驱动器 控制信号端并联 接到 Y0 Y4

楼主:
楼上实际有做过么

网友D:
带两个步进驱动器绝对没问题

楼主:
我是项目上有6个电机,其中两个两个完成同样的动作,不知道一组脉冲输出能否带2个步进电机

网友E:
两个信号都直接连就是啦,

网友F:
如果两个电机动作不同时可以考虑用继电器切换

楼主:
就是需要两个电机同时动作了

网友G:
如果是两个步进的话,我试过的,是可行的

网友H:
没问题的,可以这么用。我们也是这样用过的。

网友I:
如果要求定位精度的话 尽量不要并列在一起用,只是普通运行不要求精度,不考虑丢步的话 可以这样

楼主:
谢谢各位,打算做个试验试试

网友H:
祝你成功!

网友J:
受教了
男儿当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