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针脚这样接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9-26):
我们这边一台工控机跟镭射控制器通讯, 用的针脚为2,3,5 但不知道为什么把工控机插头中4和6短接,7和8短接了.求指教原由..!!!
下面是针脚定义!!
1 DCD 载波检测
2 RXD 接收数据
3 TXD 发送数据
4 DTR 数据终端准备好
5 SGND信号地线
6 DSR数据准备好
7 RTS 请求发送
8 CTS 清除发送
9 RI 振铃提示

网友A:
据我所知没用 232COM口一公一母,5脚接5脚,2,3脚交叉接,其它六只脚空着。
是的,但有时就不这样接。

网友B:
看看软握和硬握吧
什么叫软握和硬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