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6):
求教,咋样能避免伺服重复定位偏差的问题

网友A:
基本都是靠  回原点 ,来消除的;
如,运转一定时间或循环次数后,就回原点;

网友B:
找找你的机械问题,一般原点找好后是不会出现偏差的,例如机械手运行一年也不会出现偏差。

网友C:
如果电机总是同一个方向运行,应该是没问题,如果有问题,很可能就是伺参数里校准的数值不准确。如果有出现反向运行的情况,机械上就会产生空程误差,参考1楼
青岛区接活

网友D:
先在伺服放大器上监视PLC发出的脉冲到放大器确实是所发的值?
每次到同一个位置的值肯定一样,如不同可以肯定是干扰,检查接线。
如每次相同再找机械上的问题,或调大一点刚性。

网友E:
找到规律程序上可消除 没什么规律就只能改善机械结构

每次回原点能消除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在伺服放大器上监视PLC发出的脉冲到放大器确实是所发的值?
每次到同一个位置的值肯定一样,如不同可以肯定是干扰,检查接线。
如每次相同再找机械上的问题,或调大一点刚性。

在监控时发现PLC发出的脉冲会大于伺服器接收的脉冲(一转误差3-15个脉冲不定),请教
是否只是干扰问题,线路屏蔽接地,加磁环能彻底否解决,有没有实际解决案例,谢谢指教。

网友D:
听你所说PLC发到放大器上脉冲每次都少了,那可以肯定你的位置肯定不准,请检查接线,脉冲+方向线请用双绞屏蔽线,信号线与电源线分开走线,再观察看看

网友F:
你要每定位走一步就对D8140有个清0的动作就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