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E-N30DR-A与欧姆龙CP1E-N30SDR-A有无区别?

楼主(2014-09-26):
请问各位欧姆龙CP1E-N30DR-A与欧姆龙CP1E-N30SDR-A有无区别?

楼主:
没有知道的吗?

网友A:
N30SDR-A的做了些简化
功能一样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手机APP监控plc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xuehi

网友B:
功能一样,N30SDR-A省掉通讯口边上的2个电位器

网友C:
是不是晶管的
88908.com

网友D:
N30SDR-A貌似不能扩展通讯模块

网友E:
是不能扩展通信板如果要用两个通信口,建议用CP1E-N30S1DR-A

网友F(2014-11-05):
N30是老的型号,内置一个串口,一个扩展选件板插槽。
N30S是新的型号,内置RS232串口,无扩展选件板插槽。
两个东西外观有差别,其他的性能功能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