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6):
给一个容器加水,外部有个计数器,调节好数值之后,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停止,该如何编制这样一个梯形图?说不好请谅解勿喷。谢了!!!!!

网友A:
编程其实是最后你要做的工作;
关键在于,首先你要搞清楚,是工艺流程,也就是动作;
分析你的控制对象:给容器加水的对象是什么?是水泵还是别的?你要计数,那么就要分析,什么时候开始计数,也就是计数的条件是什么?这样,你针对这些问题,才能进一步去编程,来实现;

网友B:
你还入门吧!
你在那里,在番禺的话我可以给你现场做了,

网友C:
开始计数 停止计数
条件搞清楚就行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是计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