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控制柜接线用多少平方的线 用什么型号的U型导轨

楼主(2014-09-26):
一般控制柜接线用多少平方的线 用什么型号的U型导轨

网友A:
不知道你那是什么类型的控制柜??一般的控制线正常情况下是不小于1平方的线,主回路线根据驱动电流大小选择线径。
还有你说的U型导轨是安装什么东西??如果是断路器或者是接触器等这些多是市场上搭配的35毫米的安装条。

网友B:
DC24V控制线路(PLC或仪表)0.5~0.75多股绞铜电线(可以使用0.5mm电子线)
AC220V控制线路1多股绞铜电线,主电路根据负载电流2.5以上多股绞铜电线。
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