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300) 在线监控问题

楼主(2014-09-26):
Step7 (300) 在线监控时提示:
在线:不能装载所选择的通讯程序;找不到文件。
查了帮助信息如下:
消息33:17088的帮助信息
纠正方法:
依次执行下列步骤,然后在每个步骤之后检查是否仍然显示该错误消息。
检查程序"设置PG/PC接口"中的设置。
重新启动Windows。
启动程序"设置PG/PC接口";卸载,然后安装模块。
重新安装提供模块的通讯驱动程序的软件包。
问::
在不重装系统的前提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检查是否是有什么软件限制了西门子软件的进程,或者是否是西门子进程被设置为了手动状态。
还可以试着重新安装西门子软件看看。

楼主:
西门子软件我已重装过好多遍了,还是存在这个问题。
我在连西门子200时,PC/PG接口是好用的。
求高手 指点一下。

网友A:
S7-200和S7-300的差异很大,300是亲生的,S7-200是后娘。
看你的提示,问题是出在STEP7方面。有几个所谓的安全软件会限制西门子的进程加载。和安装几遍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