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欧姆龙NT31-v3触摸屏与三菱FX1N如何通讯?

楼主(2014-09-26):
我按照NT31手册上的接线方法(下图)焊了线,但是通讯依旧没反应,触屏画面还是现实 System Initializing.如何解决?

网友A:
好像是和欧姆龙PLC连接的接线图,不是三菱的。

楼主:
确实是欧姆龙的连线图,但是,使用手册上没有三菱的

网友B:
老型号,据说只能和OMRON的连接./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用法比较奇怪
都用欧姆龙或者三菱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之所以这么用,是因为公司有旧的NT31触摸屏和三菱FX。老板为了省钱,咱也没办法,只能这样搭配。

网友D:
应该用Serial Port A(上图)才对

网友A:
三菱的编程口是RS-422通信,把NT31的通信也改成422,三菱接线在网上可以找到,关键是NT31支持的PLC非常少,不知道三菱能用不,打开NT31的编程软件看看。NT31-V好像是日文的,看能否装入中文字库。

网友E:
好像没有三菱FX的驱动啊!!

楼主:
里面写的 有支持 三菱FX0,,FX0N,FX1,FX2 。但是没有FX1N。我现在没有用三菱的编程口链接,我又买了个RS232C 的FX1N-232-BD的通讯模块装到FX1N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