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对台达伺服比较熟的,求张简单的外部接线图。只和PLC通信就行。

楼主(2014-09-26):
谁对台达伺服比较熟的,求张简单的外部接线图。用plc进行位置控制的。
型号为ASDA-AB。谢谢了。

网友A:
CN1接线
11——外部24V
35——外部24V
9——Y2(使能)
37——Y1(方向)
41——Y0(脉冲)
45,47,49——外部0V
下载积分:+1(任电龙)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1(15201995539)

楼主:
有没有使用内部电源(24v)的接线图啊

网友A:
17号脚就是内部24V,与45,47,49产生24V
CN1接线
11——17
35——17
9——Y2(使能)
37——Y1(方向)
41——Y0(脉冲)
45,47,49——PLC C0/C1(以台达EH3的PLC为例)
做事心态最重要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