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驱动器不动作MR-J2S-500B4

楼主(2014-09-26):
大家好!我是个初学者,我碰到以下故障,请大家给讲解下怎么回事? Q02HCPU损坏,更换新的后,重新写入程序,人机界面没重写入,出现以下故障,请大家看看图片。伺服器上显示 AC

网友A:
CPU参数是否有写入。

网友B:
先解决了画面上的报警提示再说。

楼主:
三菱伺服驱动器MR-J2S-500B4 一台通电后显示D1 第二台显示AC 更换CPU后除了驱动器不动作,其它工作正常。

网友C:
更换CPU前两伺服驱动器都是正常的吗??
---------
Ac是放大器与QD75通讯异常,但你的另一台又OK;
所以:检查参数是否正确;调换放大器判断放大器是否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