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7):
200的 PLC 224XP,连接 CP243-1 以太网扩展模块,想要通过网线连接以太网模块和编程电脑,编程和在线监控。

先用编程电缆连接 PLC和编程电脑,通过以太网配置向导,设连接为服务器连接,
设 以太网模块 IP地址为:192.168.0.1  , 勾上接受所有通讯请求选项, 其它设置都为默认值,将程序下载到 PLC。

断掉 PLC的电源,拔掉编程电缆,用网线连接以太网模块和电脑网口,给 PLC重新上电,并将PLC 打到运行模式,在电脑上 ping 192.168..0.1   ,这个 IP,怎么也拼不通,折腾2天了,还是没解决,确定网线没问题,试着在以太网配置向导里面,将连接设为客户机连接,也不行,是在没辙了,请教下各位师傅,我该怎么做呢?先谢谢了!

网友A:
程序里好像要调用模块初始化,然后观看调用子程序错误代码,检查问题所在

网友B:
首先要你的电脑的IP:192.168.0.X(1-2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里好像要调用模块初始化,然后观看调用子程序错误代码,检查问题所在

以太网配置向导,直接生成以太网控制子程序,还需要在主程序里面单独调用吗?
我看觉得好像不用再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你的电脑的IP:192.168.0.X(1-255)!

我的电脑本地连接选的 TCP/IP  ,IP 地址为192.168.0.2   ,和以太网模块在同一网段且地址不重复,可还是不行,我觉得最起码应该能拼通以太网模块的 IP,然后才有下一步设置电脑本地连接,设置 PG/PC接口什么的…

楼主:
搞定了,真不容易,没人教的新手伤不起啊!

网友C:
网线是交叉线还是平行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线是交叉线还是平行线?

网线用平行线即可

网友D:
电脑地址设置和CP234-1一样,网络线水晶头顺序;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脑地址设置和CP234-1一样,网络线水晶头顺序;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基本就是这样,但严谨些,应该是:
电脑 本地连接 IP地址和以太网模块的 IP地址在同一网段且地址不能重复(2者的IP地址不能一样)

网友E:
t通过交换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