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洋PLC SR-20-EX 用什么编程软件,通讯线可以自制吗?

楼主(2014-09-27):
公司一台压铸机,采用光洋PLC ,CPU是SR-20-EX,Direct LOGIC 305想备份下程序,请教通讯软件可以用
光洋PLC编程软件DirectSOFT V5 .1中文版
吗?
PLC通讯口是RS232,还是485或422?引脚功能?
谢谢各位大大!!

楼主:
请教高手指点下

网友A:
光洋232口就可以了。通讯线自制也比较简单,官网上有手册下载

楼主:
SR-20-EX这个型号比较老了,官网上只有sr-21的说明。二者不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SR-20-EX这个型号比较老了,官网上只有sr-21的说明。二者不同.
好像不行,07年我接触过,很早了,只能用手持编程器,你是哪里的?最好找光洋办事处

楼主:
谢谢楼上,只能用手持编程器呀,找光洋要大量RMB的吧,还是不管了,坏了就换其他品牌PLC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