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

楼主(2014-09-27):
三菱伺服电机运行中抖动过大?位置增益,速度增益,全不调整还有点抖动,还有那些参数需要调整?

网友A:
马达功率选择的是否合适?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