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大侠们。。伺服电机额定3000转,长期3400转可以吗?

楼主(2014-09-27):
如题目。。。国产合信伺服电机
功率400W。。负载小。。转矩最大2000我才设置600
3000转达不到速度要求。。。现在长期3400节假日不休。。可以吗?

网友A:
这个去咨询电机厂家。一般都是标承受范围内最高转速。

网友B:
这还用问吗?超额总不是好事

网友C:
可以呀!长期怕是有问题哟

网友D:
电机质量过关的话是没什么问题的,超过额定转速13%,也不算多。

网友E:
你看一下伺服电机的说明书,一般3000的最高可以到5000 。不过扭力会减少。

网友F:
不可以,长期会烧坏伺服

网友G:
应该没什么问题,一般最高可以4500转吧,不过寿命肯定有点影响的,我用过4000多转的,不过是间隔工作的

网友H:
基本不会出很大的事情,设计时会留冗余。